请问怎么实现点击一个器件的坐标后跳转到对应位置的同时选中该器件?

楼主(2014-10-23):
如题,用axlDBGetDesign()->components获取板上的器件列表,并创建了文件。然后用axlUIViewFileCreate函数打开了文件。这样当点击一个器件的坐标时,就会自动跳转。现在需要跳转到这个器件的同时将这个器件也选中,请问有没有办法?
如下是axlUIViewFileCreate显示的文件,希望点击 (17.8 29.95)  后,跳转的同时将X1200也选中,请问有办法没?谢谢!
NO.    REFDES          LOCATION
=======================================================
1      X1200           (17.8 29.95)
2      TCXO3202        (30.6 -23.1)
3      TCXO3203        (16.6563 -16.2953)
4      J1803           (-10.8 51.3)
5      LB1601          (18.15 -49.6)
6      LB1602          (19.4 -24.15)

网友:
这个坐标跳转属于ALLEGRO内置功能,SKILL无法捕获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