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库中的 padstack中的层是否可以添加

楼主(2014-10-23):
如下图,只有开窗层和钢网层,层不太够用,能否人为增加两层便于自己另作他用?

网友A:
这些层定义都是严格遵循IPC规范的,Mentor不能擅作主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层定义都是严格遵循IPC规范的,Mentor不能擅作主张。

这点不如PADS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点不如PADS好啊

使用user laye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user layer就可以了

试过啊,不能新建层,请问该如何操作,是因为我软件是盗版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啊,不能新建层,请问该如何操作,是因为我软件是盗版的么?

在setup的setup parameter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etup的setup parameter里面

谢谢,已解决,此外请问下另一个问题,有遇到过么?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21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