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生成的gerber打不开

楼主(2014-10-23):
只有第二和第四层打不开,其他的包括丝印都能打开,原因是GND覆铜的过,但不明白为什么,只要覆铜按照图中所示就能打开gerber,但覆铜要是往上一移的话就出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原铜框删除。再重新加铜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就是把倒数第二张图片中的4:L那个空管脚用方形(圆形也不可以)阻止覆铜,就可以了,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