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遇到的问题,急!!!

楼主(2014-10-23):
pcb进router操作下,保存后,再在layout里面铺铜就会出现图片上的问题,第一层第二层铺不上铜,比较急,等着发板,麻烦大神们帮忙看看,附件有pcb,谢谢!!

网友A:
铺铜时出现"Error-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 width",解决方法有很多种,一是改小铺铜线宽。
 二是setup-->Preferences,在Drafting中的Flood中的smoothing值改小即可,例如0.5改成0.4。三是有时铺铜时出现死软件的时候,也可以用以上
 两种方法,但是有时两种都不行,这时就把上面两种方法混合使用,即两个设置都改;第四种解决方法是把PCB用export导出.asc文件,然后再
 重新建一个PCB用Import导入.asc文件再重新铺。第五种方法用PADS router打开再另存为一份新文件,然后用PCB Layout打开这个新文件
 再铺就可以了。以上五种方法不一定可行,但是暂时可以解决问题,有时也会检测到电气其它错误用以上方法做。
 第六种方法是最保险的方法,也是不会出错的方法,不过有点麻烦,就是在会出现错的铺铜的那一层,有一个个铺铜框来铺,直到找出令软件
 死软件或出现Error-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 width问题的区域,然后这部分就用copper来铺;这种方法
 是不用修改线宽,smoothing值等等,但是要多画几个铺铜框。这种方法是最安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时出现"Error-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 width",解决方法有很多种,一 ...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平滑半径设为0可以,大师书Pg96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