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kill获取pin的位置

楼主(2014-10-23):
如何用skill获取pin的位置,或者有没有获取pin 位置的函数?

网友A: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axlClearSelSet()
sel_Object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zuobiao=car(sel_Object)->xy
其中zuobiao就是pin的坐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axlClearSelSet()
...

谢谢 这好像只能找到一个pin 的坐标 如何找到所有的pin 坐标

网友B:
axlDBGetLonelyBranches() 可以找到所有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DBGetLonelyBranches() 可以找到所有的pin

不懂,可以再详细点吗

网友:
axlDBGetLonelyBranches()~>children~>xy
好像是这样的,你可以通过axlDBGetLonelyBranches()~>??查看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好像只能找到一个pin 的坐标 如何找到所有的pin 坐标

在楼上的代码中改成这样就可以得到所有PIN的XY了.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axlClearSelSet()
sel_Object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zuobiao=sel_Object~>xy
其中zuobiao就是所有pin的坐标了

网友:
    斑竹就是强,一矢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楼上的代码中改成这样就可以得到所有PIN的XY了.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Pins") ?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