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RC检查不出为连接的走线

楼主(2014-10-23):
allegro 执行DRC,有提示DRC的错误,但都是与安全间距相关的错误,明显的没有连接的网络错误没有DRC出来,在Report里面unconnected pins Report里面可以看到有未连接的信息。

是不是allegro的DRC有问题呀?

网友:
打开鼠线显示

网友:
你选错报告了。未连接的报告不是DRC, 是 “Unconnected Pins Report”.

DRC只报告违反 constraint 设定的地方,不管连通性。

网友:
    Display/Status里面可以看到unroute nets

楼主:
    用惯了AD和PADS,对allegro的DRC一时还没适应过来

网友(2015-04-22):
    不同软件的开发思路不一样,要多学习,多参加公益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