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

楼主(2014-10-24):
altium Designer 进行PCB设计中,一个网络走线有多个节点,如何测量其中的两个节点的实际走线长度呢?急!!!有几个网络需要等长设计,不知道该如何测量走线的长度,以前用pads可以,不知道Altium Designer如何测量,跪求。

网友:
    可以使用多线布线,方法

网友:
    而且,AD里面可以可量整个走线的长度

网友:
    1.PCB Panel切換到From-To Editor
2.選中特定Net
    3.選中起始與結束節點,並按下Add From To 添加
    4.最下面就會列出節點之間的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