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库l转换为EE库时Symbol丢失pin number,有附件

楼主(2014-10-24):
本来想悬赏的,没想到设置成了售价导致不可读,实在不好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s的symbol转成EE的symbol,反复实践导出后还是丢了pin number,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之前也用类似的方式操作过,却都可以成功转换的。

方法是新建一个dxd工程文件,然后file-import-pads,将pads的lib路径输入,然后导出symbol。

会有如下提示,
D] Wall clock time: ConvertFromInnerDB() = 00:10
 Creating new CL partition: 'bbkyd4' on 'I:\131023 ee\Central_lib\Central_lib.lmc'
[D] Wall clock time: Write() = 00:07
[O] Created 0 symbol(s) and 0 schematic sheet(s)
0 error(s) and 21196 warning(s) found

其中,Created 0 symbol(s) 这点0有异常。之前转换时记得是是有 个数 出来的。

之前也是按照这种方式,但是之前导出的symbol就去到这个dxd工程文件的目录下(这样的symbol再导入lib manager使用正常),而现在导出的symbol自动导出到中心库的目录下了,现在再将变了路径的symbol导入到Lib Manager的symbol分区,pin number全不见了,变为空,如下图

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之前正常导入symbol时,名称均自动默认为小写,而如今自动导入的为大写,

此外,除了之前已经建好的PART是有pin number外,之前导入备用的未建part的symbol之pin number也自动消失。

之前成功转换与此次转换之间,时间隔得比较久了,中间换过一次电脑,而且为了在新电脑上使PADS与EE共存有做过多次实践,
PS:在另外一同事电脑上操作也是丢失pin number的情况(他电脑需要转换器将PADS与EE做软件切换的)。

附上丢失pin number的symbol

网友A:
       楼主这个转换的问题很普遍,感觉是MENTOR软件故意留了一手,不会让我们很舒服的转过去,我以前的公司部门针
对这个问题开发过外挂程序去解决,但是有保密要求不能共享,楼主可以想办法让公司的软件人员写些脚本去修补这些
转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转换的问题很普遍,感觉是MENTOR软件故意留了一手,不会让我们很舒服的转过去,我以前的公 ...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问题解决了。
因为我的电脑EE和PADS共存,导不成功,现在用同样的方式却可以顺利转换,关键在于要切换在PADS环境下,用dxd导出即可。哈哈,附成果

网友B(2015-03-24):
LZ的研究精神及分享精神非常好,学习了。
请问:PADS及EE都使用的话,
是建PADS库,然后转EE库呢?
还是建EE库,然后转PADS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研究精神及分享精神非常好,学习了。
请问:PADS及EE都使用的话,
是建PADS库,然后转EE库呢?

EE转PADS没试过,所以还是建议先PADS后EE。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因为我的电脑EE和PADS共存,导不成功,现在用同样的方式却可以顺利转换,关键在于要切换在 ...

可以出个图文教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因为我的电脑EE和PADS共存,导不成功,现在用同样的方式却可以顺利转换,关键在于要切换在 ...

楼主请细说一下,什么叫“关键在于要切换在PADS环境下,用dxd导出即可”

网友E:
其实转换出来没有Pin Number的根源在于新建DXD工程时选择的模板。如果选择是Expedition模板,就需要指定中心库,转换软件将Symbol写入中心库时是在Part里做的Pin脚对应,所以Symbol是没有Pin Number的。

解决办法是新建时选择Netlist模板,即不需要指定中心库,所有Symbol会以Local Symbols的形式存在于原理图中,这样转换软件才会将Pin Number写入到Symbol里。

网友(2015-06-06):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详细过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转换出来没有Pin Number的根源在于新建DXD工程时选择的模板。如果选择是Expedition模板,就需要指定中 ...

如何新建NETList模板转换,现在新建工程必须指定中心库路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何新建NETList模板转换,现在新建工程必须指定中心库路径啊

在原理图里新建工程界面可以选择的,但是我看了下795版本是有的,也是我们的常用版本,更高的VX貌似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细说一下,什么叫“关键在于要切换在PADS环境下,用dxd导出即可”

    EE同pads共存的话,会存在一个小程序(工具箱图标,可在开始--所有程序-EE安装目录下中找到)用于pads环境和EE环境的切换,你切换到pads环境下,在pads环境中安装的dxd软件导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出个图文教程吗?

    只有办公电脑上安装了,不方便出啊,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2016-02-24):
引用 网友E:
    其实转换出来没有Pin Number的根源在于新建DXD工程时选择的模板。如果选择是Expedition模板,就需要指定中 ...

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大赞!!!

楼主(2016-10-13):
引用 网友E:
在原理图里新建工程界面可以选择的,但是我看了下795版本是有的,也是我们的常用版本,更高的VX貌似就不 ...

那如果只装了高版本的话就没办法转了么?
刚测试了一下,一个symbol都没有转出来,工程目录上根本没有sym的文件夹了。还是高版本的转换已经改成其他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