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优先、避让

楼主(2014-10-24):
allegro中  两个动态铜皮重叠在一起   怎么选择要以哪个为基准,另一块避让,这个有个优先权,怎么设置???

网友:
右键,提高优先级即可

楼主:
哦,好久没用就忘了

网友A:
allegro支持大铜箔包小铜箔呀,不需要和pads一样设置优先权就可以避让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支持大铜箔包小铜箔呀,不需要和pads一样设置优先权就可以避让的吧……

应该是说重叠的时候 哪一个被吃掉的情况 不是完全的大包小

网友:
    还有这功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