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10 安装 16.6

楼主(2014-10-24):
有没有哪位用过WIN 10的, 在Windows10 64 位系统(测试版的)装了cadence 16.6, 装完后开始菜单找不到对应的capture/allegro启动文件, 在C盘安装文件夹找到capture可以打开运行, 但是allegro运行不了,提示配置文件不正确. 哪个高手指教一下, 怎么启动allegro, 谢谢.

网友:
    NO ZUO NO DIE

楼主:
    已经安装了ProE5.0, solidworks2014, Pads9.5, cadence 16.6, 不想重装系统,所有软件全部新装一遍

网友A:
    打补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补丁了吗

没有, 这和补丁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这和补丁有关系?

    打完最新补丁才问我为什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完最新补丁才问我为什么;好吗!!!

打了hotfix20补丁, 重新破解. allegro问题依旧, capture 也打不开了

楼主:
    看来得重装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小白鼠。。。继续坚守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小白鼠。。。继续坚守WIN7

感觉这个WIN 10 就像 win7+win8, 目前看来还是WIN7兼容性好, 不想折腾还是用WIN7的好. 不过win8, win10支持触摸屏,  有触摸屏的笔记本电脑不用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WIN 10 就像 win7+win8, 目前看来还是WIN7兼容性好, 不想折腾还是用WIN7的好. 不过win8, win10支 ...

对,这是一方面。。。可惜ALLEGRO不支持触摸屏嘛
那啥ZUKEN还是哪个EDA软件好像有个功能是可以扩展一个小屏到平板上

网友:
    我用XP我快乐。

网友(2015-10-11):
    难道我也要出问题了?我也是win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hotfix20补丁, 重新破解. allegro问题依旧, capture 也打不开了

    看看环境变量:path是不是没有包含c@dence。

网友:
重新装一遍,打完补丁,再Crack。

网友:
没在WIN10上安装过,但是我在WIN7上,用360升级成WIN10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要是不怕麻烦的话,可以在WIN7上安装,升级系统到WIN10,保证你能用。

网友:
I am using Win10 and install SPB 16.6. After Hofix 56补丁,can't Crack。Allegro can't find license now.

网友:
WIN10安奘使用正常,使用阿里狗破戒那個很順的~

网友(2016-01-02):
并行配置不正确那个,我也遇到了。
查到的办法是将环境变量里 TMP和TEMP设为一个绝对路径,最好不含中文/空格/特殊符号,再重装一遍cadence。
我照做了,安装时的警告(提示什么命令行不正确那个)也没了。破解后可以正常启动。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刚启动我可以浏览任何软件界面上任何一个菜单,过后我再想点其他命令就必须tab切换到其他窗口再切换回来才可以点击。
这样还是没法用啊,哎

网友:
一定是回帖加了人品分,找到我的问题原因了。
    原来是跟谷歌输入法冲突……,切换微软拼音就解决了。所以,16.6在win10可以完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