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allegro导出封装时,有的热风焊盘导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4):
请教一个问题 allegro导出封装时,有的热风焊盘导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4-11-26):
check symbol/padstack 建立時,看看是否少東西了~~

网友:
    1、把零件库路径设置到封装要输出的目录下;
    2、热风焊盘是否是异性焊盘?如果是,按上一步设置好路径,再导出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