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错误是咋回事

楼主(2014-10-24):
E- *Error* plus: can't handle (0 + "30")

我是新手, 对于赋变量 还不是很了解, 求大神帮助
源码:
y=axlFormGetField(testForm "BoardName")
               my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0:0,y),0)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mypath,t)

楼主:
我在form 里输入30 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A:
0 + "30",整数不能与字符串相加,可以通过atoi,atof函数来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 "30",整数不能与字符串相加,可以通过atoi,atof函数来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