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屏真的难过辐射吗

楼主(2014-10-24):
最近遇到的案子,RGB屏好像辐射都不行,50MR的时钟,100M 以上明显以50M 单支超限值5-6DB 。见过好多人在时钟串磁珠或并电容,辐射明显有改显,更有把屏包排线包起来的,还过不辐射就惨了,这下子,啥法子也没有。想问下各位RBG屏真的辐射这么难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案让样机通过认证。

网友:
主要是FPC线的问题,尽量短,连接器接口处做好屏蔽,针对500MHz以下的高次谐波都要做好去耦。

楼主:
去耦敢问有哪些措施,敢问大侠。接口一因成本问题做不了屏蔽。

网友(2014-11-24):
既然你说了成本问题,那么吸波材料是直接不会用就对了。
考虑下低成本的导电材料与连接器周围的裸露地相接。包不包FPC线可以依照测试结果来决定。
去耦的话首先考虑RGB驱动端元件的电源去耦,目的是改善CPU的电源稳定性。
然后考虑接口附近电源(任意电源)的去耦,目的是降低附近同步开关噪声。
若仍然不行,就考虑重lay线,走带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