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电源地和外壳 直连还是不直连?

楼主(2014-10-25):
请教各位大侠,PCBA电源地,比如12V的地(GND)与金属外壳应该要短接(就是用螺丝把PCB的地和外壳短路相接)吗?
1、直流地和外壳短接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2、如果不短接,用什么隔开呢?高压电容?用什么规格的(容值、耐压)?
先感谢一下。

网友A:
你如果想过EMC测试,拿FCC认证,就直连;
你如果想防雷,就接个1500v的瓷片电容;
你如果又想FCC又想防雷,那就放两个焊盘在那里,拿FCC认证的时候放电阻,生产的时候放电容,一举两得

网友:
二次侧的GND直接外壳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事情的确很麻烦
遇到过用1nF/1000V隔开,模拟信号采集有干扰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用电容隔离,可能是共模电压不一致造成采集信号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想过EMC测试,拿FCC认证,就直连;
你如果想防雷,就接个1500v的瓷片电容;
你如果又想FCC又想防雷 ...

请教大侠,为什么要防雷,是电容隔开?
按我以前的理解是,要防雷,就要接地,即是把DC电源地通过外壳接地导到大地。
用电容将DC电源地和外壳相接,能防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