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网络的走线与铜皮重叠为什么么有DRC提示?

楼主(2014-10-26):
如题:下面图片中走线的网络与底层的蓝色铜皮一致,但是走线的时候走到上层红色铜皮区域,网络是不一致的,但是该区域没有DRC提示。注:我打开了DRC online。请问大牛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同一个net啊。如果不是的话其中一个铜皮应该也会散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同一个net啊。如果不是的话其中一个铜皮应该也会散开啊?

所以我觉得奇怪,上层的红色没有与那个PIN THOUGH相连的。CON-铜皮(蓝色)在下层与那个PIN相连。我拉的线是CON-,在上层走居然没有避让,而且没有DRC 报告

网友:
    DRC报告里有没有这个位置的DRC?

网友B:
    铜皮是动态的铜皮,而且还没有打开smoot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皮是动态的铜皮,而且还没有打开smooth吧

我用的是静态铜皮,打开了ONLINE DRC

网友(2014-12-18):
    database check 一下呢?

网友:
    打开了ONLINE DRC不一定打开了smooth,核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