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信号走线跨分割

楼主(2014-10-26):
No traces should cross reference plane cuts within the DDR3 routing region.High-speed signal traces crossing reference plane cuts creat large return current paths which can lead to excessive crosstalk and EMI rediation.

对其中后半句不是很理解(说高速信号线跨分割会产生大量的回流路径,这些回流路径可以导致过量的串扰和EMI辐射。)

不知道有没有懂的人帮忙看看,简单讲讲具体的原理,谢谢!

网友A:
没错,高速信号要保证信号线直接下边有信号返回路径,即完整参考平面,如果返回路径遇到槽孔隔断,将增大回流面积,增强辐射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高速信号要保证信号线直接下边有信号返回路径,即完整参考平面,如果返回路径遇到槽孔隔断,将增大回 ...

左边的图片很详细,右边的图片不太清楚,请问其纵坐标表示的是什么量?

谢谢!!

网友:
    说高速信号线跨分割会产生大量的回流路径
 不是产生大量的   是大的回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