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电容放电

楼主(2014-10-27):
请问能将电容放电曲线仿真成下图这种趋势吗?该怎样画电路进行设置呢?谢谢!

网友(2015-02-15):
这是一个电容量=10uf 对电阻=47k的放电曲线、、、

网友A:
你這是電池放電曲線,不是一般電容器。

网友(2017-06-12):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電池放電曲線,不是一般電容器。

我刚才也准备仿真一下我们的浪涌设备充放电情况,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因为我们给电阻,电容充电是200V直流方波,中间间隔周期仿真不料,我模电差。

网友(2017-07-28):
不错的文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