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启动报错"并行配置文件不正确"

楼主(2014-10-27):
请教安装了16.6, capture可以运行, 但是allegro 启动报错"配置文件不正确", 高手指点!

网友:
    是win系统下么?貌似没遇到过中文提示这种的,怀疑是系统问题,重装之后如果还这样,去网上查查系统相关的解法,不行就换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