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计算一块铜皮的面积?

楼主(2014-10-27):
如题,希望计算铜皮的面积。初步想法先获取铜皮的边缘,然后以行为单位,统计每行有多少个像素点,然后对每行求和。这样的话需要知道铜皮边缘坐标和中间的void边缘坐标。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函数?
还有其他计算铜皮面积的方法没?

网友A:
用axlPolyFromDB得到poly后,就有poly->area属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xlPolyFromDB得到poly后,就有poly->area属性了

请问能得到void的面积不?我想计算一块铜皮的面积与占用的面积的比例。(面积直接通过poly->area得到了,占用的面积是面积+void的面积)

网友A:
同理加上void的poly的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理加上void的poly的area

成功了,谢谢!

网友(2015-08-21):
支持楼主原创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