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E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4-10-27):
哪位大师知道的话,帮忙下

网友A:
这个没有关系的,你安装完后夜可以手动打开的,如果设置多人布线,则需要打开RS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关系的,你安装完后夜可以手动打开的,如果设置多人布线,则需要打开RSCM。

可以详细说说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说怎么操作的吗?

你是问多人布线?你看看这个。 Mentor Exped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多人布线?你看看这个。

谢谢!我想问在哪里可以关掉它,以免以后安装软件时还会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在哪里可以关掉它,以免以后安装软件时还会提示。

我每次安装Mentor时也会出现你那个现象的,但是没有关系,多人协同布线功能,我也试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