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D接口接两个SD卡,怎么做?

楼主(2014-10-27):
    一个SD接口接两个SD卡,怎么做?
有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
    同一时间只用一个可以

网友:
    你如果只是做硬件设计,你就用个2选一的multiplex芯片,把这个芯片的通路选择信号接到CPU的一个GPIO上,告诉写软件的,硬件已经搭好了,怎么选择你自己想吧。

网友:
    你如果有FPGA,CPLD什么的,同样把两个SD卡的接口分别接到不同的BANK上,告诉FPGA工程师,硬件已经搭好了,你自己慢慢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