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中series bus switch怎么用

楼主(2014-10-27):
我想用Hyperlynx Linesim中仿真一下一个70Mhz的信号经过数字开关 SN74CBTLV16212 后的波形, SN74CBTLV16212.ibs中有Series Switch Groups,不知道如何把input, output, switch连接起来。 研究了下linesim pdf 帮助文件,试验半天也没有搞出来。请问哪位大侠弄过,请告知在下,非常感谢。

网友:
和Hyperlynx没有关系,这是由IBIS的本身特性决定的。
ibis是行为级的,内部的电路无法获得,只有输入输出特性,所以你要求的整条链路不可行。
所以你只能input,output分开来做,结果是和真实测试接近的。
所以你要看switch后输出的波形,只需要找到对应的pin,做IO或者O buffer来做驱动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