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始化程序是为了做什么的?

楼主(2014-10-28):
初始化程序是为了做什么的?

网友(2014-12-11):
初始化时钟源啊、IO口啊、定时器啊、ADC啊乱七八糟之类的啊

网友:
不出初始化的话会出错,因为可能会有上一个程序遗留下来的东西,例如acc啊,psw什么的,一些寄存器的数值什么的,本人是新手,有错的话欢迎讨论

网友(2015-02-05):
支持2#楼。 芯片上电时,寄存器一般都有初始值,不一定都满足你的需要,所以要设置一下。 更重要的是,有些台湾的芯片在上电时,寄存器的值可能是不确定的(与规格书里的不同),初始化后比较放心。

网友:
晶振起振+稳定,中断向量表,程序执行入口。。。一坨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