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V转3.3V,电流最大100mA,要低功耗的,电源还要能控制的,求大家推荐一款芯片

楼主(2014-10-28):
因为有段时间可能不需要开电源,所以需要可控的,求各位大神推荐合适的芯片

楼主:
也可以分两次降压,求大家推荐合适方案

网友A:
又要低功耗,又不用开关电源,电流还100mA。。。。。。我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要低功耗,又不用开关电源,电流还100mA。。。。。。我只能呵呵;

领导这么要求,我也很无奈,他现在要用TPS7A6633,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差太小了

网友:
楼主,你的描述没有说不需要开关电源啊,你只是说电源可以控制而已.
这个就随便找了,找那种轻载高效的,电压大于16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这么要求,我也很无奈,他现在要用TPS7A6633,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差太小了

我去…………你们领导思维不一般啊…………

网友:
我看你标题没说不可以用开关电源哦。但后面回复又说领导要求,到底开关电源可不可以用?可以的话一大把……,不可以的话也有(只是很不好用——散热器大大的)

网友B:
茂达的APL5155 可以合适。

APL5155 25V High Input Voltage, Low Quiescent Current, 150mA LDO Regulato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茂达的APL5155 可以合适。

输入13.5V,输出3.3V,10.2V压差,再乘以100mA,1W功耗,且不说封装能否承受温升,你觉着哪家的低功耗产品允许电源芯片消耗1W。

好人,但是没帮到正点上,这个芯片不符合楼主的要求,更确切的说,凡是线性稳压芯片都不适合。芯片不错,收藏了。

网友:
使用一个DC-DC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可以上TI 去找

网友:
还是用开关电源吧,线性电源如1117之类的很容易会烧了的。10多V的压降呢

网友(2014-12-09):
LDO的输入串联一只大功率电阻,让电阻去发热吧。

网友:
汽车电子TLE42744/TLE42754电源可以在这么大的压差下工作,温度也不高,还是低功耗的LDO,但是不能关断需另外加开关控制

网友(点评):
请正确理解低功耗的意义。

网友(2015-08-20):
AP1538-3A,静态消耗0.1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