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推荐几款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4-10-28):
能不能推荐几款电流传感器?

网友:
ACM710 allegro的有很多系列

网友:
哪种电流传感器,测量DC还是AC,电流大小,输出要求,线性度,精度这些都给出参数啊,不然让人怎么推荐?( `% n" Q3 k0 m
例如霍尔电流传感器:Allegro的ACS770系列;LEM的LT/LTS/LTSRHTR等系列;Tamura的S23PXXXD15/S25PXXXD15Y等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