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

楼主(2014-10-28):
请教一下,电脑USB口额定充电电流500mA,手机怎么实现插电脑充电为500mA,插适配器充电为1A?

网友A:
谁说电脑的USB的电流是500mA
1.5A都毫无压力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   USB最大输出电流500ma

网友(点评):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你的笔记本的USB

网友:
根据BC2.0的协议,手机可以判断自己连接的是标准USB接口还是AC charger,所以可以设置不同电流。

网友:
USB 2.0标称500mA,USB 3.0标称900mA,有些自带电源的HUB还有专门的充电器能达到2A 绝大部分主板都要高于标准,技嘉更是号称“3倍力供电”

如果USB2.0就只有500mA的话,那硬盘都带不了。

网友:
目前很多都在使用 2.0接口与  所以很多还是500mA

网友:
认真读下这个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有些充电IC,有DC输入源检测功能,通过D+、D-这二跟线来判断。

网友:
你的手机usb控制线对DM,DP之间的电阻进行监测,如果如果小于一定的电阻(不记得标准里面是多少欧姆了,一般工程师都做短接处理),手机判断为插入专用充电器,启动1A充电模式,如果两条线中间的电阻很大,那么就是判断为手机插入电脑,后otg设备,DM,DP为数据线,充电限制在500mA以下,以免烧毁电脑USB等非专用充电的供电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电脑的USB的电流是500mA
1.5A都毫无压力

你完全是不懂装懂

网友(点评):
你要这麽说,我就没什么好说了。

网友:
安桌手机一般是识别短接,苹果是2.6和1.9V,

网友:
这取决于电脑和适配器内部的充电控制管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