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集成MCU可以驱动手机屏的IC

楼主(2014-10-28):
    本人现在需要做一个类似数码相框的东西,但我的东西很简单就是把4。7寸的手机屏点亮而且能显示一张图片,不需要系统,开机、显示图片、关机。不知道用什么方案的IC实现,我不需要什么CPU+DDR+FLASH来实现,就简单的一颗IC+外围供电电路就可以实现的一种IC,哪位高手给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A:
    手机屏的接口是什么?
    DPI接口的吗。
    M3的芯片有NXP,还有Energy Micro都有可以直接驱动RG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屏的接口是什么?
    DPI接口的吗。
    M3的芯片有NXP,还有Energy Micro都有可以直接驱动RGB的

便宜因该就属RGB屏了,FPC排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屏的接口是什么?
    DPI接口的吗。
M3的芯片有NXP,还有Energy Micro都有可以直接驱动RGB的

    PCBA板成本能控制在15元以内,的IC有哪些?

网友:
    带LCD控制器的IC一般都比较贵,IC控制在15元以内的估计都比较难找。

网友:
    IC控制在15元以内的估计都比较难找

网友A:
    如果成本要控制在15元,只能使用DBI接口的TFT,显示静态图象没有大的问题。
RGB驱动的一般要30块以上。

网友:
    可以看看日本的NEC的单片机,能否有合适的。相对来水性价比高,不过我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成本要控制在15元,只能使用DBI接口的TFT,显示静态图象没有大的问题。
RGB驱动的一般要30块以上。

我听一些朋友说,做屏的工厂有这样的设备,因为他们测试屏就是这样测试的,但芯片不太清楚。很是期待找到这个东西研究下

网友B:
    ST Cortex-M3有MCU可以直接驱屏的

网友C:
    貌似哥们是拆了一个二手手机? 之后想用上面的TFT屏幕来做个数码相册什么的? 之后带个SD卡  读读SD卡里面的皂片? 用来诱拐一下小学妹?? 好主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哥们是拆了一个二手手机? 之后想用上面的TFT屏幕来做个数码相册什么的? 之后带个SD卡  读读SD卡里面 ...

    呵呵 你真有想法,我可以这么搞,你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 Cortex-M3有MCU可以直接驱屏的

    谢谢了,我找找看

网友D:
    不用找了,contex M系列没有可以推动RGB屏的接口,即使最快的M4,也就支持摩托罗拉6800接口,你还要转换才行。推动RGB屏,我想你的手机屏至少有720p分辨率吧,怎么也要cortex A,如果数据不多,可以不加内存和Flash。
不过换个角度思考,如果你仅仅是想测试屏幕的好坏,为什么不利用电脑的VGA输出,你可以做个转换接口,把电脑的模拟分量的RGB转成手机显示屏接口的数字RGB,那样不就更省钱了吗?这样的芯片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找了,contex M系列没有可以推动RGB屏的接口,即使最快的M4,也就支持摩托罗拉6800接口,你还要转换才 ...

你说的这个也是一个办法,但我就想不明白那些做屏的FAE到外边处理异常的时候就拿出来一个类似单片机的东西测试屏幕,显示红 黄 蓝 绿 黑 白灰等颜色,我就是要类似这样的效果,又想降低成本,苦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也是一个办法,但我就想不明白那些做屏的FAE到外边处理异常的时候就拿出来一个类似单片机的东 ...

    FAE的测试屏应该不是RGB的屏吧,是I2C或者SPI总线接口的那种,如果这样,我用个6条腿或8只脚的MCU也能推起来。
    如果推RGB屏,想一想5-6-5或8-8-8加上PCLK, VSYNC, HSYNC,DE,怎么也要用CORTEX A来做。我觉得摩托罗拉6800接口的MCU+FPGA也行,但没试过。

网友:
屏厂点RGB的屏一般都是用FPGA。

网友E:
用intersil的TW8823,价格可能会有点贵

好东西,就是有点贵,茂泽卖140-2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ntersil的TW8823,价格可能会有点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AE的测试屏应该不是RGB的屏吧,是I2C或者SPI总线接口的那种,如果这样,我用个6条腿或8只脚的MCU也能推 ...

都是高手,说的太专业了,呵呵

网友F:
    ssd2828 看看,好像是块MIPI接口的屏芯片,什么接口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d2828 看看,好像是块MIPI接口的屏芯片,什么接口不知道。

谢谢,我百度看看

网友G:
    哎呀 直接找个液晶驱动的芯片3美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呀 直接找个液晶驱动的芯片3美元以内

可以把屏驱动亮,但能显示图片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屏驱动亮,但能显示图片吗

图片 就是读卡 台湾有这样的方案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片 就是读卡 台湾有这样的方案很便宜

    可否介绍介个方案,我真不知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