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IBIS模型中的温度问题。

楼主(2014-10-29):
问题如下:
1、I(typ)是不是对应对应温度:25度,VCC:3.3V,GND:0V;则I(min)应对应温度:125度,VCC:3.0V,GND:0V;则I(max)应对应温度-40:度,VCC:3.6V,GND:0V????

楼主:
大神门。。。。。什么时候用I(typ),什么时候用I(min),什么时候用I(max)?????

楼主:
:L:L:L:L:L:L:L:L:L:L:L:L:L

网友A:
ibis规范里有讲typical worst,你应该去看看的...

网友B:
IBIS 5.0 Sp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is规范里有讲typical worst,你应该去看看的...

IBIS里只说到电流最小和最大的情况,并没有直接说明:温度最低+电压最高=》电流最大,或者:温度最高+电压最低=》电流最小。难道说是间接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IS 5.0 Spec.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IBIS里只说到电流最小和最大的情况,并没有直接说明:温度最低+电压最高=》电流最大,或者:温度最高+电 ...
是得
其实你知道IBIS是个行为级模型就不难理解
PN结随着温度上升  其上的esr会越来越小,只需要相对最小的电流就足以驱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