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ads9.5和ee7.9.5共存出问题了

楼主(2014-10-29):
本来按照论坛里说的做的,把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里的dll文件复制到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但是打开pads layout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其他的都能打开。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先安装PADS9.5 然后再安装EE7.9.5

网友:
其实论坛里面有共享的方法,不过被高手设置权限了哦。我解决的方便就是必须安装在同一目录,然后用license生成软件把两者的license都生成,并在安装一个软件后都指向对应的,生成license方法:MentorKG -patch PADS全路径;MentorKG -patch EE全路径。其实安装哪一个先都无所谓,关键最后是用The MGC SDD Configurator切换到EE,然后再把PADS的环境变量都添加上去就OK了。现在装了PADS VX后,就只能期待更优异的EE VX来互相转换了,要不然只能回归PADS9.5和EE7.9.5了。

网友A:
装了PADS VX后,只能三个切换了,都不能共用了呢,包括PADS9.5和EE7.9.5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PADS VX后,只能三个切换了,都不能共用了呢,包括PADS9.5和EE7.9.5共用。

我没有装那个vx,不过我已经解决了,是dll文件的问题,替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装那个vx,不过我已经解决了,是dll文件的问题,替换一下就好了

    能否详细说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细说下?谢谢

就是把把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里的全部dll文件复制到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有相同的文件最好不要覆盖,直接跳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