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盲埋孔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现在有块INTER的PCB10层,他 的 叠层是1-2,2-3,3-4,3-8,7-8,8-9,9-10(2层是GND3,4层走线)那么这种叠层和1-2,1-3,1-4,3-8,7-10,8-10,9-10有什么差异没?价格上有差异没

网友:
    前一种估计会便宜点,稳定性也更高,后一种就是叠孔了吧,了解不多,看楼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