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在板子中第一次上电会有很大几率坏掉,换一颗就好了

楼主(2014-10-29):
74HC595在板子中第一次上电会有很大几率坏掉,换一颗就好了。屡试不爽。这样根本没法生产了,找不出什么原因电路图如图。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为什么第13脚是悬空的啊? 这个脚必须控制住的。

网友:
看一下595各个脚上电瞬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第13脚是悬空的啊? 这个脚必须控制住的。

嗯。我明天接地试试。不过今天试了把SRCL,RCLK上拉1K,工作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