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这电感问题?

楼主(2014-10-30):
    今天有一个同事问我电感一帮怎么看:我回答看电感值,Q值,直流阻抗.
      接问:那你那个电感阻抗是在什么频率下测量的,比如说1K或100K各阻抗是多少????不懂
      接问:电感在交流和直流中阻抗是多少????不懂
      接问:什么样的电路用什么样的电感??我说我们设计时也没有去考滤这个电感适用什么频率,就按经典电路上提示的弄就好了.
      接问:在不同频率电感量是一样吗???不一样吧
      接问:为什么不一样???答不上来
同问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看数据手册 都有答案的。。

网友:
1 是电感的感量,电源用的多在1K,10K,100HZ等,高频电感多在100K以上测量。
2 直流主要看DCR,交流主要看感抗
3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要就是ISAT  感量   Q值  谐振频率   电流   DCR等。你用在什么样子的电路上就用什么样的频率来测试,比如如果你的DC-DC是100K的频率,就用100K的频率来测试电感度感量。
4 不一样,有些差别小,有些差别大.所以主要根据电路的频率来测试选取
5 因为漏感,寄生电容以及谐振频率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