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是窗体,想改嵌入至option

楼主(2014-10-30):
这是一下弹出是窗体,想改嵌入至option,哪错了

        ;tb_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txt_block.form" `(ne inner "msglines" 2) `txtblock_Action t nil)
        tb_form = axlMiniStatusLoad( (gensym) "./txt_block.form"  `txtblock_Action t)
出错提示
E- *Error* axlFormSetFieldVisible: too many arguments (3 expected, 4 given) - (form:b25ee10 "./txt_block.form" "area_ref" 0)

楼主:
/*********************************************************/
/*               Title :  in Options                     */
/*     Execute Command :  in_options                     */
/*              Author :  tatarlxw                       */
/*       Creation Date :  2014-10-30                     */
/*              Update :                                 */
/*             Version :  1.0                            */
/*            Web site :  http://hi.baidu.com/tatarlxw   */
/*              E-mail :  tatarlxw@163.com               */
/*********************************************************/

axlCmdRegister("in_options" 'in_options)
defun(in_options ()
  formFileName = "./in_options.form"
  in_options_form_create()
  in_options_form = axlMiniStatusLoad((gensym) formFileName 'in_options_action t)
  ;in_options_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formFileName `(ne inner "msglines" 2) `in_options_action t nil)
  axlFormDisplay(in_options_form)
  deleteFile(formFileName)
  axlControlRaise('options)
)

defun(in_options_action (in_options_form)
case(in_options_form->curField
    ("Hello"
           axlUIWPrint(nil strWelcome)
)
)
)

procedure(in_options_form_create()
        lstForm = outfile( formFileName "w")
        fprintf(lst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lstForm "FORM\n")
        fprintf(lstForm "FIXED\n")
        fprintf(lstForm "PORT 20 10\n")
        fprintf(lstForm "HEADER \"Change Block\"\n")
        fprintf(lstForm "TILE\n")

        fprintf(lstForm "TEXT \"I am here\"\n")
        fprintf(lstForm "FLOC 2 2\n")
        fprintf(lstForm "ENDTEXT\n")

        fprintf(lstForm "FIELD Hello\n")
        fprintf(lstForm "FLOC 12 2\n")
        fprintf(lstForm "MENUBUTTON \"Hello\" 5 3\n")
        fprintf(lstForm "ENDFIELD\n")

        fprintf(lstForm "ENDTILE\n")
        fprintf(lstForm "ENDFORM\n")
        close(lstForm)
)

本程序为在options嵌入form,哪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程序为在options嵌入form,哪错呢?

在axlControlRaise('options) 语句后面添加一行
axlEnterPoin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