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获得板子drill类型?

楼主(2014-10-30):
skill如何获得板子drill类型?比如有通孔,盲埋孔,也有控深螺丝孔,怎么获得这些信息?

网友A:
获取所有PIN和VIA,然后根据他们PAD的START END Layer层面信息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所有PIN和VIA,然后根据他们PAD的START END Layer层面信息进行分析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所有PIN和VIA,然后根据他们PAD的START END Layer层面信息进行分析

版主我已经获取到了pin via的startEnd,怎么去统计啊?可以用 (这次的startEnd!=上次的startEnd)这样判断吗,我这样操作没点反应,请问要怎么样云统计?谢谢!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这样统计思路对吗?
foreach(THlist allViasPinsInDesign
    orthrough=THlist->isThrough
  if(orthrough then
             LyerS=car(THlist->startEnd)
    LyerE=cadr(THlist->startEnd)
    if( LyerS!=tmpLyerS||LyerE!=tmpLyerE then
                printf("%s %s %s\n" LyerS LyerE "Through")
    )
  else
    printf("%s\n" "NOT Through")
    )
    tmpLyerS=LyerS
    tmpLyerE=LyerE
    )

网友:
找盲孔和埋孔?

楼主:
不是,统计出板子上所有的钻孔类型,有通孔,HDI,螺丝控深孔

网友B:
5楼思路不对

foreach(ea axlSubclassRoute()
   etch = append1(etch strcat("ETCH/" ea))
);etch是所有电气层的层名list
s = strcat("ETCH/" axlConductorTopLayer());s是TOP层层名
e = strcat("ETCH/" axlConductorBottomLayer());e是bottom层层名

根据这些层名和所有的pin和via的startEnd比较,就可以统计钻孔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思路不对

foreach(ea axlSubclassRoute()

不太明白,要所有电气层list有什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要所有电气层list有什么用啊?

用pad->startEnd的起讫层去匹配list中层名的位号,然后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ad->startEnd的起讫层去匹配list中层名的位号,然后统计

哦,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ad->startEnd的起讫层去匹配list中层名的位号,然后统计

版主请问下怎么样检查出一个VIA连接了一层,但是没有连接到其它层的Danling Via?用什么函数判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