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报错

楼主(2014-10-30):
画PCB的过程中突然跳出如下图所示的错误提示,请教下各位前辈高人们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多谢帮忙!

网友A: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注意设置保存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注意设置保存的时间。

不要没办法解决啊

楼主:
有木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同志啊,快来救救我吧

网友A:
经常遇到,这应该是软件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遇到,这应该是软件的BUG.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怎样应对的啊

网友B:
    1:输入I
    2: 用router 打开保存,再用PADS打开
3:转成5.0  asc ,然后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入I
    2: 用router 打开保存,再用PADS打开
    3:转成5.0  asc ,然后再导入

好的,试一下,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I试下

输入"I"是什么命令啊?

楼主:
    再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如附件图片所示,在打开一个封装后总会有一个PART TYPE LIST FOR DECAL的窗口弹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在建立封装的时候就埋下种子了,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还请前辈同僚们伸出援助之手,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对应的PART TYPE 信息,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