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怎么获取DRC的详细信息?

楼主(2014-10-30):
如题,用show element命令可以获得DRC的详细信息。请问skill里怎么获得?

网友A:
你是需要类似show element一样的效果,还是只需要获取DRC的详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类似show element一样的效果,还是只需要获取DRC的详细信息?

只需要获取DRC的详细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需要获取DRC的详细信息

建议看下这个文档,<algroskill.pdf>,里面对ALLEGRO的所有数据模型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下这个文档,

我权限不够,下载不了附件。不过我知道怎么弄了: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DRCS") ?onButtons list("noall" "DRCS"))
sel= 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Please Select:"))
println(car(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