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5线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4-10-31):
  大家谁用过2相5线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请大家帮个忙推挤一下。附件是电机的规格型号

网友A:
你可以参照这个  做驱动没什么问题   程序也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照这个  做驱动没什么问题   程序也非常简单

  这个电流很大,还有没有小一点的,这个接2相5线的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很大,还有没有小一点的,这个接2相5线的没问题吧?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单片机四个I/O口做信号源,用ULN2803做电流放大,可以驱动微型的步进电机,减速步进电机。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行吧

你可以考虑A3977  试着驱动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行吧

你可以考虑A3977  试着驱动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恩,你们精确定位一般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我们是用在消费类产品上的,对精确定位要求比较高。

网友A:
    你的要求精度是多少,可以帮你选择合适的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精度是多少,可以帮你选择合适的精度的

      0.1mm

网友A:
    如果细分 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细分 就可以啊

  我们想闭环控制,防止丢步,我们打算加个光栅片,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可行?

网友A:
    理论上应该 没什么问题  光栅片你加在哪里啊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输出脉冲 和光栅片计数脉冲想比较,看有没有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 没什么问题  光栅片你加在哪里啊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输出脉冲 和光栅片计数脉冲想比较,看有没 ...

是的呀 加在电机的轴上呀 ? 你们哪里可以做吗?

网友A:
    以前数码相机也是这样做的  就是靠计数来完成的   我们不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数码相机也是这样做的  就是靠计数来完成的   我们不做这个

    哦,步进电机+光栅片?  有没有编码器选择型号,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步进电机+光栅片?  有没有编码器选择型号,前辈?

安华高科的HEDS9700等 正交编码器

网友A:
有编码器就复杂了  你可以一边给脉冲 一边计数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编码器就复杂了  你可以一边给脉冲 一边计数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加光栅 ,不用加编码器,光栅计数与送给的脉冲比较,看有没有丢步就可以了,是吧? 我是打算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