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图DCDC电路在5V输出时实际输出的电流Iout?

楼主(2014-10-31):
求下图电路在5V输出时实际输出的电流Iout?用什么公式来计算?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是无法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是无法办到的.

那还需要知道那些参数嗯

网友:
你这是一个电压源,你要求输出电流?
那你知道负载,直接I=V/R不就OK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是无法办到的.

这是规格书

网友A:
你就直白一点吧,你要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直白一点吧,你要干啥?

就是要计算一下实际的输出电流和电感的大小

网友:
你是电压源,实际的电流无法计算.
电感可以根据VIN,VOUT,以及最大电流,纹波系数,开关频率,大概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直白一点吧,你要干啥?

公式推导出来电感是15UH的这个上面选择了100UH的,不知是怎么选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你把你的推导贴出来看看。
另外跟你说,规格书上的参考的电感值是根据最小输入和最大输入得出的几何平均值,可能会跟你实际计算出来的偏小(因为你实际的输入电压比较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推导贴出来看看。
另外跟你说,规格书上的参考的电感值是根据最小输入和最大输入得出的几何平均值 ...

L=5*(12-5)/12*520000*1.5*0.4这样算的

网友B:
为什么第5脚是悬空的?规格书上不是使能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第5脚是悬空的?规格书上不是使能脚吗?

这里又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推导贴出来看看。
另外跟你说,规格书上的参考的电感值是根据最小输入和最大输入得出的几何平均值 ...

电感计算的对吗求解

网友:
你的电感纹波电流算的太大了吧,BUCK电路一般是0.1到0.3输出电流的电感纹波电流

网友(点评):
综合考虑 设置在r=0.4 是比较合适的做法,你说的只是单一电感考虑。 具体看情况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
100UH可能是他按照轻负载的计算的,比如说电路的输出电流经常在300mA,这时为了算出的电感就很大,你刚才算的是满负载时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5*(12-5)/12*520000*1.5*0.4这样算的

刚刚开会去了,讨论如何降成本,晕死人的节奏。
公式使用正确,必须用最大电流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开会去了,讨论如何降成本,晕死人的节奏。
公式使用正确,必须用最大电流来计算。

那就是电感没有必要使用100UH的,使用10或者15的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电感没有必要使用100UH的,使用10或者15的就可以了是吗

12V to 5V   560K 1.5A  估算15uH是OK,具体你自己计算一下,然后大于自己计算的即可。
他用100uH的电感,我估计是后面没有用大容量的陶瓷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电感没有必要使用100UH的,使用10或者15的就可以了是吗

你有时间可以看下俺发的两个帖子,自我感觉写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to 5V   560K 1.5A  估算15uH是OK,具体你自己计算一下,然后大于自己计算的即可。
他用100uH的电感 ...

是没有大容量的陶瓷电容,只用了一个100UF的钽电容。

网友A:
你可以用10uF以上的陶瓷电容替代100uF的钽电容,钽电容的ESR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10uF以上的陶瓷电容替代100uF的钽电容,钽电容的ESR太高了。

顺便问一下FB端的2个电阻是不是选的太小了?

网友A:
偏小,一般是1K-100K 1%的
选小的,可以给FB提供跟多的电流,提高反应的灵敏度,但是功耗变大
反之,过大会引起FB的电流不够,但是功率小,特别是轻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小,一般是1K-100K 1%的
选小的,可以给FB提供跟多的电流,提高反应的灵敏度,但是功耗变大
反之,过大 ...

满足这个要求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电感选择还有一个疑问:
1、选择电感要考虑轻载和满载的情况吗,还是只选择最大电流最高频率来计算?这个DCDC电压是在4.5-40V的输入范围,频率在260K-520K之间这些都不要考虑了吗。还是只考虑恒定输入的12V时520K情况下选择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A:
1  考虑满载
2  你频率是固定的,频率的范围按照典型值计算
3  你的电压是固定的,就用固定来计算;如果你的输入电压是范围的,就按照最大和最小的电压计算出来的电感取几何平均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选择还有一个疑问:
1、选择电感要考虑轻载和满载的情况吗,还是只选择最大电流最高频率来计算?这 ...

你的疑问解决了吗?fallen 的答案简直就是宝典级别的经验,说的很接地气啊,没有繁琐的理论推导,通俗实用,要好好跟他说声谢谢。你把他回复的列出来,你会发现你收获很大的。我忍不住说多两句。
对于buck 拓扑 Vo=Vin*D
因为 V=L*dI/dt 就有 纹波电流=电感两端电压*伏秒数/电感量  对于BUCK结构 电感的平均电流等于负载电流
fallen 说的你全部需要考虑,足够解决你的问题了。由于纹波系数是在连续模式下规定的,所以你的BUCK电路输出电流需要在最大输入的条件下计算;boost就相反。也可以根据你的输出电流反推你的输入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考虑满载
2  你频率是固定的,频率的范围按照典型值计算
3  你的电压是固定的,就用固定来计算;如果 ...

电流满载时电感计算出来小于不满载时的电感值,如果这个电路电流工作在500MA以内,没有达到满载的1.5A,而采用满载时计算出来的15UH的电感这样在工作时候是否这个电感量会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