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如何获取Pin number 和pad 的大小?

楼主(2014-10-31):
skill 如何获取Pin number 和pad 的大小?

网友A:
直接访问撒  number name焊盘是什么的 然后焊盘就可以访问起具体尺寸参数了  在algroskill的90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访问撒  number name焊盘是什么的 然后焊盘就可以访问起具体尺寸参数了  在algroskill的90页

为什么我在90页找不到

网友:
16.6的说明是90页 其他不确定  不过肯定也就是那附近  你可以看每个对象可以访问的参数撒   比如PAD   PIN SYMBOL都可以访问什么内容  里面都有写的  不确定就可以  ->??   查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