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1011 蓝牙遥控器按键不稳定

楼主(2014-10-31):
我司最近在CSR1011平台上开发蓝牙遥控器,用官方的keyboard程序测试时,人为没有按键按下,可是老检测到按键,使用官方的PCB文件没有出现相应的问题?第一次画这种射频PCB,好像对layout挺敏感的,我用的是两层板,对GND的出现时正反面打满过孔墙。有没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灰常感谢!

网友(2015-03-11):
没研究过  只是大胆猜想  是不是 有什么敏感信号的干扰  触使功能开启  所以导致非正常的按键效果呢 胡说莫怪啊.

网友A:
后续 有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续 有结果了吗?

问题解决了,是这个对layout要求特别高,敏感区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这个对layout要求特别高,敏感区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科技含量高,对工艺,设计的要求也就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技含量高,对工艺,设计的要求也就更高.

不应该是科技含量高,对设计要求更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