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新装,无菜单,是什么情况,,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10-31):
如题,,在家里装的16.6,怎么打开软件后,上面的菜单全是白的,不能显示出正常的菜单是怎么回事啊,,,求助。

网友:
哈哈  安装过SKILL吧,

楼主:
新装的,应该没装skill,只是弄了个快捷键,,,,怎么解决啊,,不想重装

楼主:
没人碰到这种情况吗,,,我今天又重新安装一次,还是这样,,,没有菜单。。。。

网友:
说说你快捷键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快捷键env   哪里改错了     把env删了看看    菜单没有可以打开spbXXX/PCB EDITOUR/ enviXXX editor  设置菜单路径

网友:
    修改菜单路径,我上次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安装过16.5和skill,后来装16.6的时候也不见了。

楼主:
    新装的第二次,根本什么都没弄,连快捷键也没设置。装好后破解,打开就是无菜单的,,,,

楼主:
    恩恩,估计是路径的问题,我试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