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实现在FOMR关闭时执行一些操作?

楼主(2014-11-01):
如题,希望在关闭FORM时Dehighlight所有器件,请问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
如果是close按钮关闭  在close命令里面 依次执行dehighligth, close form就行了
如果是点右上角XX关闭,那就不知道了
坐等版主大神

网友A:
close按钮的field name起名为"close"的话,回调函数中处理这个field的语句也可以响应右上小红叉的点击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se按钮的field name起名为"close"的话,回调函数中处理这个field的语句也可以响应右上小红叉的点击事件

可否示例下代码怎么写?我才入门,还不知道field name是什么。谢谢!

网友A:
LZ先贴form的代码和回调代码

楼主:
FROM代码: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FORM
FIXED
PORT 35 40
HEADER "Chk Cmpnt Gap V1.3"
TILE

FIELD TOP
FLOC 5 4
FGROUP "Check Option"
MENUBUTTON "Check Top" 4 4
ENDFIELD

FIELD BOTTOM
FLOC 20 4
FGROUP "Check Option"
MENUBUTTON "Check Bottom" 4 4
ENDFIELD

FIELD DEHIGHLIGHT
FLOC 20 9
FGROUP "Check Option"
MENUBUTTON "Dehighlight All" 4 3
ENDFIELD

GROUP "Check Option"
GLOC 3 1
GSIZE 30 8
ENDGROUP

ENDTILE
ENDFORM

回调代码:
procedure(CheckFormAction(testForm)
        case(testForm->curField
        ("TOP"
                        layer="top"

                )
        ("BOTTOM"
                        layer="bottom"

        )
                ("DEHIGHLIGHT"
                        axlDehighlightObject(axlDBGetDesign()->symbols)
                )
        );end cas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先贴form的代码和回调代码

代码如下:我现在用的一个名为DEHIGHLIGHT的按钮做的这个动作,希望能在点右上角的叉叉关闭时也可以执行取消高亮的动作。谢谢!
FROM代码: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FORM
FIXED
PORT 35 40
HEADER "Chk Cmpnt Gap V1.3"
TILE

FIELD TOP
FLOC 5 4
FGROUP "Check Option"
MENUBUTTON "Check Top" 4 4
ENDFIELD

FIELD BOTTOM
FLOC 20 4
FGROUP "Check Option"
MENUBUTTON "Check Bottom" 4 4
ENDFIELD

FIELD DEHIGHLIGHT
FLOC 20 9
FGROUP "Check Option"
MENUBUTTON "Dehighlight All" 4 3
ENDFIELD

GROUP "Check Option"
GLOC 3 1
GSIZE 30 8
ENDGROUP

ENDTILE
ENDFORM

回调代码:
procedure(CheckFormAction(testForm)
        case(testForm->curField
        ("TOP"
                        layer="top"

                )
        ("BOTTOM"
                        layer="bottom"

        )
                ("DEHIGHLIGHT"
                        axlDehighlightObject(axlDBGetDesign()->symbols)
                )
        );end case
)

网友A:
FIELD DEHIGHLIGHT 改成FIELD clos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ELD DEHIGHLIGHT 改成FIELD close就行了

能让这个按钮不显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让这个按钮不显示吗?

可以

楼主:
请问怎么让它不显示?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让它不显示?谢谢!

自己添加的按钮,自己删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