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如何导入

楼主(2014-11-02):
CIS画原理,导出什么格式的网表,16.5APD可以识别?如果APD里封装和DIE的连接关系重新分配,是否可以反标CIS?诸位有用SIGRITY热仿封装的么

网友(2015-03-11):
apd/sip的网络,可以手动输入,可以excel表格的形式导入,也可以是网表的形式。
orcad和HDL都可以,可以同步可以反标,这功能跟allegro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