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怎么处理

楼主(2014-11-03):
像电源模块怎么处理比较好,线应该怎么走,走多宽的线,什么情况下要包地处理?求大师解答  可以回复邮箱 726438324

网友A:
这是我找的资料,有空的话多看一下,网上也有很多。

开关电源PCB_layout与电容电感设计 .pdf

网友(2015-02-24):
    还没有电源布线经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找的资料,有空的话多看一下,网上也有很多。

    资料很好,谢谢!

网友:
    电源模块的主干走线要根据它的电流大小,一般我们按1A布1MM宽简单计算,其他的什么反馈、控制按20MI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