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数字地,模拟地,请教下这颗芯片的地需要分开处理吗?

楼主(2014-11-03):
以前都是很简单的电路。图片是规格书里的典型应用。第一次接触有分数字地,模拟地的,仔细的看了规格书,发现都没有讲这方面的注意事项。
所以请教下各位,PGND和AGND需要特殊处理吗?我是把两者直接连接起来了。芯片是MPS2635,充放电管理IC。

网友:
个人看法:一般的锂电池不用分开影响不大吧,

网友A:
不是有吗?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吗?单点接地

谢谢。那个就是单点接地吗?可不可以具体点啊,两个地之间怎么连接呢?

网友B:
直接连接起来,不要多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起来,不要多想

好的,谢谢。

网友:
第30页不是有讲怎么布局,连接的吗。参考那个来准没错。

网友:
两个地之间可以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