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如何获取pin number 和pad的大小

楼主(2014-11-04):
skill 如何获取pin number 和pad的大小,有一段代码最好, 万分感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2232-1-2.html
帖子里问的是铜皮面积,获取poly的时候参数传pin或者via,并指定层面获取就可以得到那一层的poly,pin number在pin的属性中就有 pindbid->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