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版本不兼容没有asc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14-11-04):
pads版本不兼容没有asc文件怎么打开? 有PCB文件,是以前工程留下的,现在软件版本不一样打不开,以前的版本也没有了,怎么打开?

网友A:
高版本的可以打开低版本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可以打开低版本的文件!

谢谢,我用的9.5

网友B:
不能打开的提示是什么?该不会是protel(AD)的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打开的提示是什么?该不会是protel(AD)的文件吧?

有的是有AD文件的,AD文件怎么用PADS打开呢?

网友:
主要看下提示,是不是需要设置最大层再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