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怎么进行DDR2的差分时钟信号的等长处理?

楼主(2014-11-04):
两颗DDR800用T型拓扑,想知道怎么走线使时钟差分信号对自身等长,而且从CPU处理后到两片DDR的时钟网络也是等长的?如下图即A+B=A+C的长度。研究了2天还是不知道怎么能弄,地址线倒好办,差分信号因为还有阻抗问题,线间距已固定,不知道要怎么来实现了,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T型结构的等长,还是PADS9.5或Cadence好弄,AD估计都没这功能。

网友:
Ad还真有这个功能

网友:
AD15 Support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High+Speed+Design+with+xSig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