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IBIS模型查看时出错

楼主(2014-11-04):
  前辈,小弟在学信号完整性分析时,遇到一个问题,打开后总是提示如图所示的这种错误,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哪位前辈能帮帮我?

网友A:
这个很不好用,还是用版主提供的吧: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不好用,还是用版主提供的吧: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53

  好的,谢谢 我试试  你做过仿真吗?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我的qq 39612337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试试  你做过仿真吗?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我的qq 396123371

有问题就在论谈说吧,这里高手太多。。。我还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就在论谈说吧,这里高手太多。。。我还是菜鸟

  高手说话就是谦虚  好的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一般都是用Anso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一般都是用Ansoft。

ansoft易学吗?好用吗?我想板级仿真,allegro软件中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nsoft易学吗?好用吗?我想板级仿真,allegro软件中可以用吗?

专业的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仿真工具。

请推荐一下

网友C(2014-12-23):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仿真工具。

楼主说的是不是ansof中的SIwave工具,在SI仿真中ansoft好像不是太强吧?!
请说说你所用的工具名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就在论谈说吧,这里高手太多。。。我还是菜鸟

请问你也是在做SI/PI方面的工作吗?
用的是哪个软件仿真的,Cadenc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不是ansof中的SIwave工具,在SI仿真中ansoft好像不是太强吧?!
请说说你所用的工具名称?

你所理解的 强 是怎么一个定义?
ansoft做SI不会比业界任意一款差,只会强些,要知道SI的起源依然是电磁理论,除了在时域上的精度比不上Hspice,其他的还真没发现会比实测结果相差甚远。
少听其他EDA软件的业务吹牛,有条件自己对比对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也是在做SI/PI方面的工作吗?
用的是哪个软件仿真的,Cadence?

首先,各个软件,各有所长,如果没有长处,那早就消失了。
Sigrity,做PI很好,而且快,方便。SI方面速度慢,但是精度高
Ansoft,做PI不太好,不如Sigrity。SI方面速度比Sigrity快,但是精度不如Sigrity
最好两个都用,看项目需求选择软件。

网友:
楼上的数据不知道是否基于自己以往测试的对比。

说说我所了解的
精度
Ansys目前应该还是业界龙头老大的地位。EDA各个厂商一推荐自家产品就是拿出实例和其比较,但是我们都知道,自己最新的版本去比较去年人家的产品又是何必。不过现在接触的一些厂商变乖了,不知道是不是被谁讨伐了,都避开这个不讲了,直接只说自己还是很不错的。

操作性
Sigrity要好太多,复用是亮点,各种针对SI的模板是亮点。然而材质少,要自定义一些高频材质而且要用notepad去编辑实在是弱爆了。

速度
别拿什么精度提高参数都不开的Sigrity去和提高精度参数全选的HFss比好么?要比就拿同等参数设置下PowerSI和SIwave比。说实话,一个I7 32G的工作站把10层板的SPD保存一下都要卡出翔的感觉让我对sigrity印象变差一大截。

网友:
EDA软件,仿真软件他们也是在发展的,话说10年前,protel 和allegor,mentor还差一大节,但现在差别也不大,你有,我有,大家都有,仿真软件也一样,过个几年大家都差不多,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合你自己的,好用的。自己觉得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这就和串扰一样,1W到2W大约改善1倍,2W到3W再大约改善一倍,3W-4W还能再改善一倍否?
答案是否定的,改善无法成线性,差距虽然越来越小,但是永远就是那么一丢丢,让人绝望的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各个软件,各有所长,如果没有长处,那早就消失了。
Sigrity,做PI很好,而且快,方便。SI方面速度 ...

我目前在学习用sigrity来做PI/SI仿真,以及眼图的仿真,但是牵涉到IBIS模型转换的时候总是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修改IBIS模型,经常被卡在这个问题,请问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所理解的 强 是怎么一个定义?
ansoft做SI不会比业界任意一款差,只会强些,要知道SI的起源依然是电磁 ...

不好意思,没用过,感觉ansoft仿真SI硬件应该要求比其他要高很多,运算量很大吧!
个人所见,有不对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2016-05-12):
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
楼上正解,应该是路径字符的问题
保证路径中的文件(夹)名只有字母,数字和下划线就可以了

楼主:
hao de   xiexie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