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PWM做DAC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如图,是我最近利用 STC12C5A60S2 的PWM做的 DAC电路,现在我碰到个头疼的问题就是 在我 PWM占空比为0时,运放输出的电压为64.8mv,偏高了点,实际测试运放LM258输入0V时输出为3-7mv,查LM258手册这个是正常的。现在我想要 PWM占空比为0时,LM258 输出电压在10mv以内,该怎么做了,网上差了很多资料,看了很多别人画的电路图,但是实际仿真发现都有些不对劲,主要是输出不为“0”,求助,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东东没什么好办法,这个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引起的。

网友(点评):
恩,这个stc单片机在pwm占空比为0的时候,还有输出31mv的DC电压。

网友:
这失调显然没办法
那么渣的单片机和运放……

网友(点评):
恩,这个stc单片机在pwm占空比为0的时候,还有输出31mv的DC电压,运放的性能应该能满足我的需求,唯独这单片机,0占空比输出的 31mv怎么才能补偿掉呢?

网友:
要不要更換 OP AMP IC ?  LT1013 規格只有 Vos (Offset Voltage) 0.3mV 。

网友(点评):
现在关键就在于单片机在占空比为0的时候输出31mv,运放应该够我用了

楼主:
继续求助,问题应该是单片机PWM占空比为0输出的并不是标准0V,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电压给消了。。。

网友:
试一下改善你的VDDA纹波,把完整的电路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選用 OP AMP 有支援調整 offset 的功能,例如: TL071B ,用 OFFSET N1, OFFSET N2 去調整輸入端多出來的直流電平。

对了,这个运放能单电源工作不,条件有限啊,没得负电源
谢谢,我来仿真试试。

网友:
如果要從 0V 開始輸入,且使用單電源,那就要選擇 rail to-rail input 和 rail to-rail output 。

你工作電壓只到 5V ,建議可以使用 LMV611, LMV612, LMV614 (一個、二個、四個 Op Amp.)

如果你的 DAC 輸出超過 5V,只要選擇 rail to-rail input 和 rail to-rail output 以及足夠工作電壓的芯片即可。

汗,版主推荐的运放好是好,可是价格不菲啊,成本超了,呵呵。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在上面电路上运放的IN-的基准提高60mv输出就达标了。
谢谢推荐,我来看看资料,另外你说的TL071B仿真怎么不能offset